楼主(2020-12-02):
步进模组光电与电磁铁同时通电时,光电击穿,我共用的负极,电磁铁要单独供电。
大家有什么建议,多多指教!

网友A:
控制和负载电源分开     直流感性负载加反向二极管 压敏电阻 等

楼主:
高手,谢谢指教

网友B:
一般步进电机的电源和控制信号的电源都是分开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主要是你电源容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