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LC上载的程序再下载相同CPU中不能输出模拟量

楼主(2020-12-02):
西门子s7-1200 plc 214-1AG31-0XB0,2个扩展模块,其中有个模拟量模块。现在将组态和软件用博途V11上载成功,更换同型号CPU后,再将上载的程序下载到相同组态的CPU中,CPU运行无报错,开关量输入、输出动作正常。但按DIa.0加速按钮,正常会在模拟量点0M,0输出0--10v模拟量电压给变频器进行调速。但怎么也没有0-10v模拟量输出。原CPU输出正常。请教哪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在线急等!!!!

网友A:
再编译下再下载看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需要设置的参数没有设置? 监控一下程序吧。你这博途v11都老掉牙了。现在都V15,V16,最新的V17都出来了。一般人下载了也打不开了。无法看

网友C:
程序编译出现六个警告,需要注意检测,模拟量点0M,这个点与该组的另一个点才有电压。

网友C:
FB形参定义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为什么从PLc完整上载的程序编译会出现警告呢?大神可否帮忙改一下。

网友D(2021-01-10):
功能块的输入口还设置成hmi可写,你这不怕出故障么,要能写,单独开个接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