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03):
我们打算做一个控制6台伺服电机的定位系统,这个如果用s7-200的话是不是最少需要4台EM253模块?

网友A:
这年头,你两个200SMART,不就行了吗?还用200????

网友B:
200smart 用v90PN 可以控制8台。

网友C:
用信捷 海为 永宏一台主机就够了

网友D:
走MODBUS通讯啊,这个不是更省更实用吗?
相信自我!

网友E:
S7-200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SMART系列用的多些

网友F:
选项不要太多

网友G:
松下FP-XH C60T可以直接搞6轴,

网友H:
对呀,松下FP-XH C60T便宜实用才一千多可以控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