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测交流高压电3300V电流,用CT可行吗?

楼主(2020-12-03):
各位大神们量测交流高压电3300V电流,用CT加显示表可行吗?或者有其他方法,这方面比较不懂
需要传送到电脑,通讯方式MODBUS 485

网友A:
连鸿仪表试试看

网友B:
用PT,高压变成低压来测量。CT是测量电流的。
我是要测电流

网友C:
有高压CT的
谢谢,我找找

网友D:
普通CT 最高到 660V 。要用高压的。
好的,谢谢提供资讯

网友E:
电压互感器,这个电压不常见,可能需要定制,
常见的高压互感器是转换成100V,可以3X100V带通讯电能表测量
这能侧电流吗

网友F:
用高压电流互感器,次级一般是5安,然后用通讯转换成数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