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CP2E

楼主(2020-12-03):
原以为欧姆龙推出CP2E系列会让天下惊艳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主机除了多个以太网接口,就只能挂可怜的三个扩展,连CP1H都不如

网友A:
CP2E仅仅是CP1E的升级版,怎么可以与CP1H相比

网友B:
不用说和CP1H比,连CP1L都不如。
bnnyygy

网友C:
E--L--H,也就是小型机的 低配,中配,高配.
不过好歹支持功能块了,这个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用ST了,而且价格也还好

网友D:
可以多轴联动了,这个功能只有他有。其它CP系列没有。
永无止境 !@#$%^&*

网友E:
性价比还行有直线联动功能。有时候一个小项目选欧姆龙CP系列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有PLS2这条指令。

网友F:
虽然CP2E是新产品,但没感觉有什么优势

网友G:
以太网,四轴,就是扩展比CP1H弱,OMRON 产品更新速度太慢了

网友H(2021-03-24):
4轴直线插补 就可以碾压其他CP系列了

网友I:
以太网-----太方便了, 可以一根网线就完成下载, 而且还有2个网口, 支持modbus TCP ,
只要能ping通, 马上连接成功, 非常方便 ,
四轴----伺服控制用, 和以前一样好,
缺点: 就是扩展比CP1H弱,
OMRON 产品更新速度太慢了

网友J(2021-06-06):
还有OMRON早期的PLC产品,如C40P,C60P吗?

网友K(2021-09-20):
引用楼主plcwxy于2020-12-03 17:21发表的 关于CP2E :
原以为欧姆龙推出CP2E系列会让天下惊艳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主机除了多个以太网接口,就只能挂可怜的三个扩展,连CP1H都不如

这个是CP1E的升级版,功能已经很不错了,经济型的支持双网口四轴功能块价格也实惠,等着CP2H吧(如果有的话),总比三菱西门子性价比高

网友L:
国产的汇川不错啊,我公司最近因为欧姆龙的缺货,计划将欧姆龙的替换成汇川和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