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3):
我平时调试的时候 要用到 232  TTL  485 功能。

维修的时候旧设备有 s7-200plc 要用485通讯,三菱的要用 422通讯。232 也经常用到。 调试PCB的时候还会用到TTL。

调试的时候要带好多根线才行。  用USB插来插去的很麻烦。

我准备设计一款  232 TTL 485 422 可以自由切换的 转接器,USB转232的芯片用FT232, 使用隔离电源, FT232 出来后 跟后面的的TTL 485 422 232 是完全隔离的,避免引入强电损坏电脑。通过按键切换是4中接口。 不知道 怎样?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还是只有我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A:
大部分人只需要232,422,485,CAN有少数人用。
232,422,485用研华ADAM 4561都不用切换,
可以任意使用其中一个,并且是完全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人只需要232,422,485,CAN有少数人用。
232,422,485用研华ADAM 4561都不用切换,
可以任意使用其中一个,并且是完全隔离的。

还有此等神器,  淘宝看了 199 能买到?其他都是 500多

网友B:
TTL功能大部分工控人不需要

专业外协

网友C:
引用楼主street于2020-12-03 17:51发表的 工控人,调试的时候是否需要一款全能的USB转串口工具? :
我平时调试的时候 要用到 232  TTL  485 功能。

维修的时候旧设备有 s7-200plc 要用485通讯,三菱的要用 422通讯。232 也经常用到。 调试PCB的时候还会用到TTL。

调试的时候要带好多根线才行。  用USB插来插去的很麻烦。

你所说的这个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论坛里就有!

网友D:
淘宝里面面大把这样的,USB转232/485/422/TTL,3合1或者4合1工业级光电隔离/磁耦隔离

网友E:
楼上正解,我来打打酱油的
技多不压身。

楼主:
果然 淘宝是万能的.

不过 我还是准备自己做一套.  反正板子已经打样了.  目前电路设计跟淘宝上还有一些差别的.  顺便测试一下性能.

网友F:
好多年前论坛有发这个的,还以为是那个人又重复来了。

网友G:
淘宝链接发出来,看看是啥神器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淘宝有现成的,楼主,自己动手玩玩也挺好

网友I:
论坛之前就有人在做了

网友J:
用的moxa的。也是232/422/485三合一的。TTL的好像用不上。
使用效果怎样? 看了他们的电路,是不是一次只能接一种接口,多个接口都接上的话 互相之间会有干扰? 不过同时接上设备的机会不多 .

楼主(2021-01-19):
做了两版, 第一次 模拟开关接线画错了. ft232还少了一个晶振. 第二次端子有点靠内 盖不上盖, 需要将端子外移 ,目前功能是正常了. 通过按键可以切换 TTL RS232 RS485 和RS422. , 支持 type C 和micro USB 接口. 凑活用吧.

网友K:
一般都带一个USB转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