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一个FX3U的输入点,大家最多串接过几个两线制磁力开关开关

楼主(2020-12-03):
最近有个项目,本来设计的一个磁力检测气缸到位就行,结果在调试过程中,不断的增加磁力开关,我从1个加到2个加到3个,最后加到5个。5个气缸同时到位,PLC才有输入信号。我这心里没底,十年从业,第一次这么干。
各位大神,你们一次串过几个磁力开关。还有,最多串接几个磁力开关,能够稳定输入呢?谢谢大家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A:
干嘛不增加输入点?
大部分传感器都有0.1-0.5V的压降,PLC输入端电压低于20V时,PLC就判断为输入端OFF,能串联几个,你自己量一量。算一算。
输入点不能扩展的情况下,推荐用中间继电器转接,可以买那种微型继电器,一定要带指示灯,每个磁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起来送入PLC输入点,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检修,而且不存在压降。

专业外协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磁开关,我以前用过一次电子式的不能超过5个

楼主:
嗯嗯,我也是第一次应急用。等有时间了,再跑一根多芯线。先不说稳定不稳定,一但有一个磁开坏了,都不知道那个坏的。再一次感谢群里的大神朋友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C:
串联在一起。要看线路消耗的电压,最终到达输入点的电压不要低于20V就可以了。
技多不压身。

网友D:
正常来说不想加输入点就用继电器转接

网友E:
继电器转换很好用,而且对磁力开关没有源漏型要求

网友F:
兄弟串的有点多了。串五个。串2到3个就可以了。得考虑一下后续售后的维护人员。
以前串过两个的,售后人员后来BB,给改了

网友G:
串磁感的,调试人员就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