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使用SW3软件连接三菱变频器时,发现怎么也连不上,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新建看看是否有需要你连接的型号的变频器。
这个软件支持自动识别的。但需要正确设置电脑和变频器的连接方式。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型号倒是有,软件是英文版的,看不太懂,能不能提供一个操作流程,我可能是哪一步设置不对。

楼主:
    变频器接口是水晶头插口

楼主:
    每次连接会出现代码:0X80A00101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型号是那种?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FR_D740_0.75_CHT

网友B:
    D系列没用过,不过你可以把Pr122设定成除9999以外的数试一下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_D740_0.75_CHT

    没用过D系列,A系列E系列有MINI USB口和方口,可以直接USB连接的。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2022-07-04):
    PU接头是485通讯的,不能拿根网线读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2022-11-23):
    现在找到三菱变频器数据线制作方法了,使用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