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FX5U轴运动时触发停止时报错

楼主(2020-12-04):
FX5U轴在运行中都正常,但触发SM5628或SM5644时,PLC会报错,不正常吧?怎样停止后不报错,不用复位就能真接再次启动

网友A:
報警有等級的,如果礙眼觸發sm50

网友B:
一般都有减速停止的,运行中触发轴减速停止,复位后可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