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4):
这是公司一个同事写的程序,我还在学习

看他程序里面这个SM400常闭点有点疑惑

SM400不是一直通吗,那它这个点什么时候能接通?
努力,奋斗

网友A:
调试的吗。这样做会增加程序容量和一些触点状态的扫描时间。

网友B:
应该是调试的时候,本来要用的程序,但是没用到就频闭掉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吗。这样做会增加程序容量和一些触点状态的扫描时间。

不是调试的,这条线客户已经验收了,这是最新的程序

可能是他忘记把这两行删掉了嘛
努力,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调试的时候,本来要用的程序,但是没用到就频闭掉了。

应该是这样吧。

话说回来这个是永远不会导通的吧?
努力,奋斗

网友C:
寫一buffer讀取不需占用M
所以可以用那寫

  • 下载积分:+5(holdkcxyz)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一般来说编程都是这种习惯,觉得没有用,但是又不想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编程都是这种习惯,觉得没有用,但是又不想删掉

    明白啦
    努力,奋斗

网友E:
    应该是更改的程序,目前用不到,临时性屏蔽

网友F:
    我调试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做的设备对扫描周期的要求不高,出货了也懒的去删掉

网友G:
    看个人习惯,
    这是写程序时调试修改了,不影响功能,懒得删除,同时保留,方便后续修改
    我个人会用SM400,.SM401,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