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加热棒3KW,固态用的40A的,可是一直烧触点,触点烧坏后就一直常闭了,这是为啥?按道理电流应该够了呀,线用的2.5方的。

网友A:
用6平方线,把线端子压好。
大大,为什么要6方的线啊?不是电流才13.6A吗,3000/220=13.636A      2.5方不是够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平方线,把线端子压好。

大大,为什么要6方的线啊?不是电流才13.6A吗,3000/220=13.636A      2.5方不是够用了吗?

网友B:
电线载流量还有一个温度参数你考虑了吗?
固态端子上的温度有多少?
启动的时候肯定是恒温的。运行中温度没有量过。但是有加散热器。

网友A:
我公司设备输入380V电压3相,开关用3P,输入2.5平方的电线,开关老坏。
我把输入线变成10平方的了。公司不给买电线,有10平方的电线。3年没有坏过开关。

网友A:
注意温度,时间
注意环境温度,设备发热温度,设备工作时间多长。

网友C:
单相3KW,2.5mm^2的铜线不太够的,换成4mm^2可以了。固态要加装散热器,另外端子压好,螺丝拧紧肯定没事。
选2.5的线会导致烧触点吗?散热器加了,端子也检查过,拧紧的,唯一的就是选用的是2.5的线,能告诉我为什么2.5不够吗?根据理论计算,2.5能承受15A左右电流呀,而单相3KW也才13.6A.

网友D:
如果固态触电烧结,可以用LC15,检测电流的开关。就知道加热棒是否一直得电。要想稳定工作。尤其是烤箱类。硬件要又富余容量。否则长时间工作。老化快。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40A的固态继电器,得加散热器呀。建议换4mm,固态本体发热挺厉害的

网友G:
加热棒冷态启动电流超过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