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目前所做测试: 1、IP地址能PING通;2、防火墙、杀毒软件已关闭。 3、除GP-PROEX软件外,其余软件已全部关闭。4、电脑系统WIN7和WIN10都测试过。 目前仍如图所示,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aser010于2020-12-05 09:33发表的 GP5000系列工程文件无法下载 :
目前所做测试: 1、IP地址能PING通;2、防火墙、杀毒软件已关闭。 3、除GP-PROEX软件外,其余软件已全部关闭。4、电脑系统WIN7和WIN10都测试过。 目前仍如图所示,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attachment=250363]

1.使用USB傳送線試試2.使用CF卡或者U盤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