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12-05):
这个用PLC脉冲控制怎么接啊,还要触摸屏显示扭矩
哪位大佬有这个的使用手册吗

网友A:
难度太高了

网友B:
要显示扭矩 哪就得是485通讯 把它读上来.如果只是定位脉冲控制. 35 37 41 这几个脚就可以让它转起来.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C:
這驅動器是總線型的

楼主:
还没看明白怎么接脉冲+方向控制

网友D:
手冊內的接線圖給你參考,另外轉矩要顯示可以接MO1用類比轉數位模組去換算。

网友C:
就跟你說這是台達EtherCAT驅動器怎麼有人就不懂
也有可能是台達總線型驅動器詳細你看一下名牌貼

网友E:
照使用手册接,用485通讯读扭矩

网友D:
剛仔細看了一下,如6樓說的這台是通訊型的,沒有我先前貼的那些I/O接點。
所以你只能用通訊方式,至於是FN/MN哪種就得看名牌了,通訊方式不一樣

楼主:
现在是一头雾水
开始的想法是CN1的DI1-DI7选一个自定方向选一个脉冲来做做脉冲输入,
看见大家的发表意见,显然我误入歧途了?
还有这些接头就没有直插的吗,自己焊接没把握啊

楼主:
我这设备要求就是可以控制正反转的速度圈速
还有就是触摸屏显示运行中扭矩
台达那边就给我推荐这款了
这个对于新手第一次使用是否会难一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设备要求就是可以控制正反转的速度圈速
还有就是触摸屏显示运行中扭矩
台达那边就给我推荐这款了
此型號是走通訊的方式,如果對通訊熟的話是可以用;如果初學者 請供應商換成一般標準型的吧。50pin I/O 照著接 對初學者比較單純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楼主:
对那种接线的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可以达到我这种控制要求吗

网友F:
用脉冲为什么不选B系列 这种用总线 或者DI 触发PR 比较好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楼主:
我也是晕了
伺服小白第一次使用就是这种CANOPEN控制的
我的要求只要正反转圈速 速度可以调节,配个行星电机输出5n.m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经过模拟量读取个扭矩
刚问了台达技术,那边说都可以实现,B2什么的接线脉冲简单点

网友G:
去台达官网下一个ASDA-A2使用手册,你这款是ASD-A2-0421-FN或者MN,CN1就是脉冲口,CN3是编码器输出口,CN5就是反馈,包括你说的扭矩值,CN6是CANopen通讯口,CN4是下载程序的。
其实按照你的需求整个A2-LN(N可以带绝对值编码器)就够了,具体价格不知道,你自己对比下。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楼主:
换了个驱动器A2-L的, 电机带刹车的
使能 9
脉冲方向 接35 37 41
刹车45
大佬们看看对不对

网友H:
我也做过读扭拒功能,得查说明书
总有那么一天

网友I: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