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5):
之前一直用三菱,新工作用台达,以AS系列为主。翻来覆去看手册,看的有点懵。大概分享一下我总结的内容:
脉冲方式
AS200系列,AS228本体高速输出为12个(AS218是6个),走脉冲控制理论上最多能带12个轴
AS300系列,都是12个,本体最多带12个轴。但可以选配两轴(AS02PU-A)和四轴(AS04PU-A)模块。
问题一:不考虑程序步数,本体+定位模块,两个系列最多可以带多少轴?
解答:定位模块仅限于手册中,市面并未流通,买不到。本体最多可以带12个轴,如果需要使用插补等功能,只能带6个轴。

CANopen方式
AS300配上AS-FCOPM控制板,走CANopen可以控制8个轴,AS200本体自带CANopen。
问题二:AS200也是带8轴吗?能否用脉冲带12个B2,加CANopen带8个A2,组合使用?
解答:CANopen的台达专属模式,可以带8个轴,通用DS301模式,可以带30个左右,也可以CANopen+脉冲组合使用,用脉冲控制一些不支持CANopen的步进。

RS485方式
AS PLC手册中写的是AS300 MODBUS联机数为32台,AS200为16台。而ASDA-A3伺服使用手册里写,RS485最多可以连接32轴。
问题三:那么用PLC走485到底能带几个轴?用上位机走485又可以控制几个轴?
解答:RS485由于速率有限,只能带少数几个轴,最好单个485不超过4个,根据运动机构动作指令频率适配。

最后,总结下CANopen的台达专属和DS301两种模式区别。
台达专属模式,只能带台达伺服,最多8个。不需要进行PDO映射,设好栈号波特率就行。可以直接用台达的CANopen指令,如INITC、ASDON等。驱动器上P1-01设为0X1即可。
通用DS301模式,可以带其他品牌伺服,可以带30个左右。需要用CANopen Building进行PDO映射,然后用对相应地址去读写,用控制字触发动作。用台达驱动器,P1-01设为0XC。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准确的答复。你不应该找你们公司的台达的供应商?或者直接电联厂家吗?

网友B:
脉冲+Can总线:6轴(双向)或者12轴(单向)+8轴共14轴或者20轴
差分或者脉冲扩展模块不能增加控制轴的数量
MODBUS联机只能进行数据交互,不是高速控制,所以也没法增加控制轴的数量
  • 下载积分:+5(wangdai527)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准确的答复。你不应该找你们公司的台达的供应商?或者直接电联厂家吗?

    是的,问下供应商确实好很多。CANopen走台达专属伺服,最多可以带8个轴,只能带台达伺服,可以直接用CANopen指令,不需要过多设置。走DS301通用协议,可以带30个左右,可以带其他品牌伺服,需要用CANopen Building进行配置,映射PDO之类的,也没法用CANopen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Can总线:6轴(双向)或者12轴(单向)+8轴共14轴或者20轴
    差分或者脉冲扩展模块不能增加控制轴的数量
    MODBUS联机只能进行数据交互,不是高速控制,所以也没法增加控制轴的数量

    不能用过加扩展模块,增加吗?像三菱FX5U,本体可以带4个,最多可以用高速IO模块扩展到12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Can总线:6轴(双向)或者12轴(单向)+8轴共14轴或者20轴

    因为这边就是用Modbus控制伺服的,所以才着重学习通讯控制,直接用上位机走Modbus带轴,不需要PLC。
    但Modbus带轴因为速率问题,只能简单运动控制,好像不能实现插补之类的功能。

网友C(2021-03-11):
    太牛逼了,必须顶一个

网友D:
    有个客户有台设备使用台达PLC和 CanOpen总线控制伺服(大概12个轴)的方式,程序有点不完善,之前做程序的人变动了,现在希望找这方面的人完善程序,重做或在之前基础上完善都可以。不知熟悉台达PLC的大咖们,有没有兴趣。客户在惠州。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E(2021-11-22):
    台达应该有ENTCA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