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16et/es-h 的第二个轴是固件有BUG吗?

楼主(2020-12-05):
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感谢!现在我用fx5-16et/es-h ,在回原点上遇到了问题,两个轴的设置都一样,接钱也一样,但第二个轴在回原点时,无论怎么设置,都是在近点DOG后端找原点,
大神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不知道你遇到什么问题,我使用没问题。
提醒一点,下载了系统参数后,需要重新上电。
就是第二个轴设置近点DOG前开始端计数,但动作和设置近点DOG后端一模一样

网友A:
检查一下原点光电信号,或者是你速度设的不合理
感谢回复,两个轴的速度,光电的接线方式,都一模一样,看来要找官方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