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6):
单片机可以在没有安装气压传感器的前提下,监测气压的异常状态,然后报警。
请问 PLC 也可以直接通过程序实现吗?还是一定要安装压力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才能实现压力异常报警功能?

网友A:
不用压力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
普通压力开关就可,压力值超过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压力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
普通压力开关就可,压力值超过就报警。

你好,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我这个是气压表低于0.4MPA就会报警,大于等于0.4MPA是正常状态。 单片机的程序可以识别出来,现在不知道PLC要怎么达到这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我这个是气压表低于0.4MPA就会报警,大于等于0.4MPA是正常状态。 单片机的程序可以识别出来,现在不知道PLC要怎么达到这要求?

不明白 没有气压传感器  是怎样测量气压的?   是你理解错了吧?  还是你说的我没明白?

网友C:
不就是电接点压力表就能解决的事吗?

网友D:
气压开关接PLC的一个输入点就可以了,模拟量模块好贵的

网友E:
压力表没用过啊

网友F:
压力继电器T宝很多 看看使用说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