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主站怎么跟从站的伺服通讯?

楼主(2020-12-07):
如题那位师傅指点一下?目前正在做这个modbus通讯不太懂?

网友A:
接口对了, 波特率一样 , 然后 站号配置对了. , 读取或写入指定寄存器数值就可以了.
最好看看 modbus协议的详细格式. 这样有助于程序编写 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