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程序转成西门子程序

楼主(2020-12-07):
一直用三菱,碰到要求西门子的客户,想问下这个程序用西门子的怎么做简单,三菱这边就是一个变址加FORNEXT循环执行指令
Z17和Z18赋值后每次加1,执行11次,西门子应该用什么指令,指导下

网友A:
看西门子什么系列,如果是1200只能用SCL语句,1500可以用SCL和ST,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选1200,用SCL写,方便些。
客户既然否了三菱,选西门子,没必要再搞200SMART

网友C:
自己琢磨的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