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FC块 #内部记录 类型 是 Temp
FB块 #内部记录 类型 是 Static
用的仿真器模拟,结果就是,外部输入断了以后 FC中的#内部记录OFF了,但是用的是置位指令啊。FB中怎么没断开。
程序就看到的这么多,其他地方没有了。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A:
.....不应该用复位指令吗

楼主:
是这样的,我试的时候发现,FC块中被置位的这个值并没有被置位。不知道是模拟器模拟不了还是怎么回事,等PLC到了再试一下吧,我原来只对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有点了解,还不太清楚临时变量的含义。难道跟这个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复位指令吗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B:
临时变量,使用完之后地址就会被释放了。
你粗浅可以这么理解,临时变量比作街边共享单车,这次你使用了。你下次使用未必还是这辆车了。

使用临时变量TEMP时:
1.不能先使用,再赋值
2.不适用于自锁线圈
3.不适用于上升,下降沿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楼主:
    谢谢,这下就明白多了。
引用 网友B:
    临时变量,使用完之后地址就会被释放了。
    你粗浅可以这么理解,临时变量比作街边共享单车,这次你使用了。你下次使用未必还是这辆车了。

    使用临时变量TEMP时:
    1.不能先使用,再赋值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C:
    FB和外部有接口变量自带不与别人共享的静态局部变量,与别人共享动态局部变量;FC和外部有接口变量,与别人共享的动态局部变量。共享的动态局部变量在一个FB1/FC1运行完毕后要释放给其它FB2/FC2用。接口变量是形参一般也是动态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