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CIF11模块与称重仪表通讯不上了

楼主(2020-12-07):
各位大师,今日编了一段CP1H与两个称重仪表通讯程序,在家里实验通讯正常,到现场就通讯不上了,不知是何原因,小改造的工程,停机时间有限,家里实验时用的很普通的细线,长度大约1米,现场用的屏蔽线,大约3米长,内部看不到绞了没有。像这种通讯,CIF11的1角拨码开关需要打开吗?设置项里串口1 的延时填多少合适哩?
急求指点!!!!附程序

网友A:
现场有干扰,需要更好的线和抗干扰措施

楼主:
头大了,经验不多,抗干扰手段欠缺啊,望赐教!!!

网友B:
1号脚是终端电阻,不需要拨ON,3米的线不长,不需要屏蔽线也没问题的,通信帧与帧之间的延时建议在20ms以上,仔细检测一下你的程序,还不行的话建议用电脑监控一下发送帧和响应帧。
下载积分:+1(ysz0377) 真诚感谢!

网友C:
485通讯。2/3/5/6拨到ON。

楼主:
变频器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