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如何解决产品种类多问题

楼主(2020-12-08):
在谈的项目:类似空心砖抓取,传送,码垛,夹爪用伺服马达控制。砖的种类(尺寸从20-50厘米不等)大概有20多种。客户要求都要写进程序,操作着点下触摸屏(1-20编号),就可以走对应砖型程序。请教师傅,这么多砖型,电控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用配方呀!都是这样做的呀

楼主:
楼上兄弟给具体说下配方呢,多指点

网友B:
你可能需要这样

楼主:
楼上辉哥指点迷津

网友C:
前两年做过标配4套工装一套工装兼容几十种产品的项目.
而且这个4套工装还是在发货的时候的标配,客户自己往上加.十几个工序,两个四轴机器人,一个大6轴.还有视觉什么的.
实际上越是这种项目,越推荐上机器人,有机器人以后型号再多都不是事.

网友D: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E:
用变址做

网友F:
界面留下参数接口,程序里写一个公式,根据产品尺寸计算容器堆放多少个,然后每个对应的坐标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楼主:
楼上兄弟们,能给具体解释,样例说明么?

网友G:
欧姆龙的案例我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下私信,我私信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