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8):
如题   当D0的值由20增加到21或由21减少到20,如何编程在数值改变时触发开关???谢谢

网友A:
如圖。這是一種方法 還有其它的 給你參考

网友A:
不過M1只會D0變化當下觸發,若要保持可以改成SET

网友B:
取等于的上升沿信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试试这个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0468]
如圖。這是一種方法 還有其它的 給你參考

這樣判斷不了一個寄存器的值是增加的,還是減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判斷不了一個寄存器的值是增加的,還是減小的

那就把4樓的改成 D0>D2 一個判斷  D0<D2 一個判斷,再分別輸出M值 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D:
    模拟运行是正常的,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E: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F:
    支持4楼的写法,写CIM是接收数据一直是根据INDEX值变化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