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SR60最多可加几个扩展

网友A:
引用楼主lkmaunui于2020-12-09 10:55发表的 SR60最多可加几个扩展? :
SR60最多可加几个扩展

Good  Luck ~

网友B:
卧槽,这是什么年代的选型手册?赶紧删了吧,还误人子弟!ST或者SR系列,都是6个扩展+1个信号板。CR系列没得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0491]

Good  Luck ~

卧槽,这是什么年代的选型手册?赶紧删了吧,还误人子弟!ST或者SR系列,都是6个扩展+1个信号板。CR系列没得扩展。
  • 下载积分:+1(1393022812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是什么年代的选型手册?赶紧删了吧,还误人子弟!ST或者SR系列,都是6个扩展+1个信号板。CR系列没得扩展。

    对就是,赶紧换了把

网友D(2021-09-24):
    看图。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E:
    最多6个模块加1个扩展板

网友F:
    各型号扩展模块数量见图

网友G:
    软件里面有模块组态的,最多六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