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与台达VFD-B通讯问题

楼主(2020-12-09):
用威纶通TK6071ip与台达变频器VFD-B通讯。能读取电流,电压,频率。但是不能输入频率。2001H这个地址触摸屏无法读取。但是2101H这个地址能读取。请教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另外通讯时而能连接上时而又断线,触摸屏发出的指令不能实时反馈到触摸屏。这又是为什么?通讯格式9600,8,E,1和9600,8,N,2都有试过。但是C2000能读出2001H这个地址。

网友A:
找一下论坛是否有资料,相关的程序都有呢

网友B:
4X8194 试试这个地址

网友C:
楼上说得试试,3X,4X,5X,6X这些类型先了解一下看看

楼主:
我感觉应该 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今天换了一块变频器的控制主板通信就正常了。我发现之前那块变频器的主板的02组参数只能到02-07后面的参数不可见。不知道是有人故意设置还是主板程序出了问题。因为这台变频器是旧的。不 过我恢复了出厂设置依然不行。而且它还干扰与另外一台变频的通讯。有没有精通台达变频器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X8194 试试这个地址
请教一下用威纶通的屏可不可以实现三台变频器同步控制?即同时改变三台变频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