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v90 pn的PROFINE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12-09):
v90 pn的PROFINET通信不是通过脉冲信号控制吧,这个如果要用它来实现位置控制精度高吗?

网友A:
精度一样的,控制更方便,接线更少。
真诚感谢!
Q183996768

网友B:
网线控制的,精度可以的,否则它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用起来挺方便的
真诚感谢!

网友C:
实际用起来没有达精度不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