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问一下各位大神,FX3U和仪表进行modbus通讯,直接用485BD行不行,一定要加485ADP-MB吗?谢谢

网友A:
FX3U作为主机,485BD可以的,用RS指令。

网友B:
FX3U   modbus RTU通讯,只能用485ADP-MB

网友C:
一楼正解,485BD可以用,只是程序上要多一些,用RS指令,还要做CRC校验运算,如果是3U有CRC专用指令,485ADP-MB是专门针对MODBUS的,编程要简单省事一些,成本差异大概三百上下,看自己预算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有数了。

网友D:
1/3楼正解,用BD板要自己写校验程序

网友E: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F:
BD板编程复杂     ADP简单粗暴    不差那几百块还是省点事好   当然啦  学习除外
  • 下载积分:+1(工控老杜) BD的要高低位转换,ADP一 ..

网友G(2021-01-31):
    都是可以的 差别就在编程上

网友H:
    以上都正解

网友I(2021-04-15):
    楼主有没有使用485ADP-MB或者485BD的实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