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程序都打不开

楼主(2020-12-10):
安装好三菱plc软件一起的程序都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的什么软件 打开什么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三菱PLC软件有几个版本,要对应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