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认识这个模块?

楼主(2020-12-10):
就是图中F130这个模块,谢谢!

楼主:
IO表中显示

网友A:
F130 OMRON SYSMAC CJ1用测力模块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B:
线号标识是称重的意思
下载积分:+5(358273433)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称重的吧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D: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尤尼帕斯欧姆龙定制款吧,记得在尤尼帕斯型录中看到过,资料去尤尼帕斯找找

网友E:
测扭力或者压力之类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