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这个是文件和台达的说明书  我改变了频率的参数 测试一下变频器有反应 可是我X0 X1 X2按下都没有反应 电机不会正反转  哪里的原因啊 告知必有感谢  请教群里大神了
附件: Desktop.zip (2592 K) 下载次数:180

楼主:
电脑强制M1.M2都不行 都不会正反转  接线应该没问题 因为频率可以改变 可以通讯成功  变频器参数也没问题 选择启动方式是通讯控制03了   还有什么问题能导致呢

网友A:
有可以是变频器问题。我就遇到过通读频率,电压,电流也能正反启停但是就是不能输入频率。
可是我这个变频器通讯别的都没问题啊  试过  前几天还和威纶触摸屏通讯都好的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可以运行,就是不能调频率。变频器问题。

网友C:
m8000一直接通着发送频率的命令,这时候你在把D13,D14,D15里面的地址和数据改变,你想想程序该听谁的,
纯属个人意见,我也是新手,但我昨天刚用3u-485-bd做了和VFD-B的通讯,你可以看看

还有就是如果你用的是2n-485-bd的话,d8120为h0c97,我用的3u485bd所以d8120是h97
按照你的程序下载了一下就好了 此程序完全可以当范本使用 好评 应该是我的d8120写错了 我用的是3u的485bd  当成了2N的
附件: 变频器通讯,RTU.zip (176 K) 下载次数:236
  • 下载积分:+5(306965344@qq)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huangaijia)
  • 下载积分:+5(wangdai527) 热心助人!

网友C:
    能帮助你我也很开心,工控路上一起加油吧

网友D:
    点赞楼上兄弟,我也得到过家园兄弟的帮助。

网友E:
    变频器设置问题   方向指令来源也要调到通讯来源

网友F:
    牛逼,赞赞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3u与台达变频器
    附件: 3U与台达变频器.zip (359 K) 下载次数:112

网友H: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2021-03-31):
需要了解三菱FX PLC和台达变频器的485设置及指令
艺不压身,多休多得。

网友K:
看懂手册是最好了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网友L:
碰到一个好老师,当真不容易!赞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