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现在想用威纶通TK6071ip与三台变频器485通讯实现同步控制。请教各位这样可行吗?如何实现?

网友A:
何为同步?速度同步还是控制启停同步?

网友B:
可以啊,写宏指令,或者多个按钮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为同步?速度同步还是控制启停同步?

现在主要想频率同步。三台变频器可以单独输入频率也可以通过一个总控按钮给三台变频器发出频率加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写宏指令,或者多个按钮叠加

能不能赐教一下?对宏指令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