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1):
三菱PLC的MODBUS读写轮询方式怎样编写通用的程序。

网友A:
通过脉冲或前一个指令的结果计数,然后每个计数周期进行一条指令的读写。可以参考《台达PLC应用101例新版》12.6或12.7的例程。

楼主:
好 的
引用 网友A:
通过脉冲或前一个指令的结果计数,然后每个计数周期进行一条指令的读写。可以参考《台达PLC应用101例新版》12.6或12.7的例程。

网友B:
我是借助一个计数器做轮询 你是三菱哪个系列PLC啊 用的哪个软件啊

楼主:
FX3U系列的用的ADPRW指令
引用 网友B:
我是借助一个计数器做轮询 你是三菱哪个系列PLC啊 用的哪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