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1):
如题,我现在有一台斑马打印机,但是我不想加个pc机,我可不可以用plc通过tcp通讯,用ascii码写那个zpl程序?

网友A:
斑马 应该有本 很厚的 手册来讲这个事情.

你应该找找 那个手册.

网友B:
可以的,我同事做过

网友C:
我用的232串口,最简单的是触摸屏走232连接打印机,所有字符和数据处理都在触摸屏里

网友D:
欧姆龙串口plc直接连斑马打印机

网友E:
可以,我现在这有rs232也有网线的都在用。斑马105plus,但是我是菜鸟,不会写。

楼主(2021-01-19):
今天测试了一下,直接和PLC走TCP通讯没有问题,我用的是西门子1200,走的是TCP Client,前期跟打印机测试通讯可以用Sockettool来测试,因为用PLC来测试出什么问题比较难查,然后用斑马打印机的打标软件ZebraDesigner Pro设置好你要打的模板,生成ZPL程序,然后直接复制ZPL程序发送就可以了,在PLC那边对应的是STRING字符串的格式,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西门子发送的最大限制是8192个字符,所以如果你的ZPL程序超过了这个限制,你必须分开发,今天测试了一下,分开发是没问题的,斑马打印机的会根据你的检验头和尾来整合程序。然后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前期把打印的数据建成调用模板程序用Sockettool发送进去,发送过一次之后里面就存有这个模板了,然后只需要通过PLC调用模板并赋值就可以了,8192个字符肯定是够用的。
  • 下载积分:+3(欧姆法拉第) 感谢分享!

网友F(2021-03-17):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直接和PLC走TCP通讯没有问题,我用的是西门子1200,走的是TCP Client,前期跟打印机测试通讯可以用Sockettool来测试,因为用PLC来测试出什么问题比较难查,然后用斑马打印机的打标软件ZebraDesigner Pro设置好你要打的模板,生成ZPL程序,然后直接复制ZPL程序发送就可以了,在PLC那边对应的是STRING字符串的格式,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西门子发送的最大限制是8192个字符,所以如果你的ZPL程序超过了这个限制,你必须分开发,今天测试了一下,分开发是没问题的,斑马打印机的会根据你的检验头和尾来整合程序。然后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前期把打印的数据建成调用模板程序用Sockettool发送进去,发送过一次之后里面就存有这个模板了,然后只需要通过PLC调用模板并赋值就可以了,8192个字符肯定是够用的。

    大神搞定了吗?最近要做

网友G:
    这是通讯模式与打印机打印数据格式,具体格式可以参考斑马打印机的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 下载积分:+1(haoanfei) 牛B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现在这有rs232也有网线的都在用。斑马105plus,但是我是菜鸟,不会写。

    淘宝看了一下,天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通讯模式与打印机打印数据格式,具体格式可以参考斑马打印机的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大神,等我试试,刚好也是用基恩士PLC做

网友I(2022-12-02):
有没有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