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称重程序

楼主(2020-12-11):
求助三菱plc称重程序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论坛里的这两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9738-page-1.html
,这个帖子的13楼有个用称重控制振动盘的三菱PLC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8951-page-1.html
,这个帖子里面讲了称重如何选型,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确定称重实现方式。

网友B:
看完总结一下:最关键是选好通讯方式,其他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