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看看,帮帮我

楼主(2020-12-12):
如图所说,一个通讯模块,我想改变他的通讯地址,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他默认是9600,N,8,1
哪个大哥帮我看看,他说的高字节低四位是波特率,是Bit8到Bit11,从600波特率到115200,该怎么设置?一共四个位
我没理解明白,谁帮我看看

楼主:
我读了一下H0003的默认值, 确实是1

网友A:
是不是往0003H写入 3801H或者14377,一个字对应高低2字节,然后一个字节对应8位,所以16进制就是AB0C,A是校验位,B是波特率,C是栈号
下载积分:+1(青年加油)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设为K2049试试。
H0801是115200,N,8,1吗?
下载积分:+1(青年加油)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设为K2049试试。
对应0801H吗?好像也是哦,我整成双字了

楼主:
请问 H1501 是19200,E,8,1 吗 ??
如果是的话 ,我就明白了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比如設定為校驗位8,E,1,通訊波特率38400,站號02,即1602H。
恩恩 是的,我明白了,谢谢好心人

网友D:
专业PLC解密 触摸屏破解 二手设备/数控设备解锁
价格低 速度快 诚挚欢迎交流咨询: 15759797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