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smart 但我没有MCGS触摸屏,我记得可以仿真,怎么仿

楼主(2020-12-12):
如题,我没有触摸屏,但我想要验证,PLC和触摸屏的功能,就是验证触摸屏写的对不对,这个是外部数据,没法仿真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就点那个仿真 工程下载,启动运行就行了

网友B:
电脑用对应的通讯线连plc

网友C:
以太网通讯可以仿真,485的不行

网友D:
买一个带网口的MCGS屏,才五六百。买一个带网口的MCGS屏,才五六百。买一个带网口的MCGS屏,才五六百。

网友E:
同等大神解答

网友F:
文件是个1200 和 MCGS的仿真。文档看看,希望能有助。

网友G:
我也见他们仿真过,把电脑的IP地址改为触摸屏上设置的地址即可。

网友H:
用电脑试了一下我也是通讯测试失败

网友I(2021-09-24):
1.如果是用的网口,那就十分的简单。选择离线仿真F7,下载,启动。只要是IP地址正确,就自动读到PLC数据了。
2.如果是走的PPI,则在电脑上将USB编程线的端口改为COM2。设置好通信的速率和地址,离线仿真就行了。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J:
谢谢6楼的分析

网友K(2021-11-19):
串口父设备种降通讯口改成你电脑立那一个通讯口,模拟-工程下载-启动运行就可以了,记得最后要把COM口改回来

网友L:
失败可能的几个问题:
1)通讯口设置不正确,那200smart是以太网口,所以通讯连接需要选择以太网,并设置同一个ip地址段,假设plc侧是192.168.2.1,那么,mscg设置为192.168.2.10
2)因为是仿真plc侧不能启动在线,需要是离线状态。

网友M:
去咸鱼上买个二手的MCGS练手,也就一百多元

网友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