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三菱FX系列做个5轴脉冲

楼主(2020-12-12):
大家好,最近有个小项目想干,5个步进电机,做简单定位,FX怎么选型比较好,大概看了下资料,可以3U加1PG模块,也可以两个3U。NN通信看着也不复杂,1PG看着头大,两种方案都没用过,要学点东西,想听下大家意见,感谢!!

网友A:
1PG简单,照着通讯手册写就行

网友B:
1PG有啥头大的?插上就用了。自己衡量下需要多少个IO,看是FX3U+2*1PG+若干输入输出模块便宜,还是2个FX3U+485 BD组网便宜。
从目前的趋势来讲,越来越多公司用多个PLC去组,而不去搭定位模块。一方面定位模块价格不便宜,另一方面一个CPU能扩张的轴数有限。写程序上也有一点点区别,毕竟涉及到交互信号。

网友C:
用FX5U本体可以随意控制,价格又不贵

网友D:
1PG好用方便

网友E:
非得三菱fx? 信捷本体带多于5轴 还便宜 汇川也有 编程和三菱大同小异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支持支持!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有道理!

网友F:
5U自带四轴,再加一个两轴扩展,调试那叫一个舒坦,两个PLC组网,调试两个PLC来回插拔,糟心!

网友G:
简单定位 两个3GA的可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如果用FX,那果断选FX5U加一扩展。可以6轴。用就松下FP-XH-C60也可以。

网友I:
FP-XH-C60,用这个便宜

网友J:
五轴,直接上个Q爽不,还高大上,可以多报价格

网友K:
一个5U,加个JE-C的伺服。不用加模块,一个PLC就搞定啦

网友L:
小项目客户没要求,用国产的PLC吧,成本低

网友M:
用5U走cclinkIE  总线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楼主:
就带几个步进电机,

网友G:
不计较成本的话无所谓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N:
如果只是PTP定位,点数不多的话,完全可以用通信+IO的结构,配上触摸屏编程非常简单,现在通信的步进驱动也很多了,价格也便宜.

网友O:
用信捷或者汇川的吧,也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P: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20-12-12 14:39发表的 想用三菱FX系列做个5轴脉冲 :
大家好,最近有个小项目想干,5个步进电机,做简单定位,FX怎么选型比较好,大概看了下资料,可以3U加1PG模块,也可以两个3U。NN通信看着也不复杂,1PG看着头大,两种方案都没用过,要学点东西,想听下大家意见,感谢!!

用汇川 H3U ,总线通讯可以10几个伺服,编程也简单,与Fx 大同小异!!!不香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P:

用汇川 H3U ,总线通讯可以10几个伺服,编程也简单,与Fx 大同小异!!!不香吗

他再搞个总线的步进 也挺累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Q: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R:
如果五个轴不是同时发脉冲,更好办!你懂的

网友S:
FP-XH-C60可以考虑

网友T:
两个1GP的钱直接可以买到一个3U的了,是我的话宁愿用两个3U,至少还多出一个轴出来。

网友U:
汇川有控制5个轴的

网友V:
近期发现信捷XD系列PLC本体可以带多个轴,支持多点定位,连续插补等功能。PLC本体功能和三菱5U+20PG功能有些相似。
只是我没用过信捷这个功能,不能确定稳定性怎么样。
另外,国产PLC,维控3V系列本体可带5轴,5v本体可带8个轴。其编程方法,指令地址和三菱几乎一样。具有飞剪功能指令。
这家的PLC的定位功能,我也没有使用过。

网友W:
我们这用松下FP-XH本体支持6轴脉冲还不贵

网友X:
我来学习的,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Y:
松下FP-XH-C60,可以6轴。

网友Z:
肯定用1PG啊,两个PLC通讯数据有限。

网友AA(2021-02-09):
信捷XL5本体可以带四个轴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AB:
可以用汇川本体带5轴,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