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松下FPWIN PRO 7 寄存器变址怎么使用?

楼主(2020-12-12):
请教各位大神,松下FPWIN PRO 7 寄存器变址怎么使用

网友A:
这个在PRO7里面用不了

网友B:
松下有两个软件,GR7里面用I变址很简单,PRO7里面无法调用I做变量
是啊,好像功能更强大了,但是变址好麻烦

网友C:
用PRO7编程的人多吗。公司里有一个人都是用PRO7编的。确实看上去复杂。
不知道耶,PRO7很像西门子编程,很好用

网友D:
PRO7用 的是不是IEC的编程指令?还没用过

网友E:
这个是不是用指针做呢?

网友F:
用PRO7,ST语言编程。
还是GR7梯形图,写的顺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