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E5EC无程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12-12):
两个温控器E5EC-CR2ASM-84与485adp-mb能通讯上,能读到第一个温控器的值,但第二个读不到,请大咖们指教

网友A:
要看一下溫控器設定跟PLC程序

网友B:
第一个能读到,第二个不能读到,看看线或者站地址啥的,一般第一个能读到,说明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第二个和第一个的区别仅仅是站地址的区别,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站地址有没有错误,有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