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485通讯 可以正反转 但是读取出不来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12-12):
我读取d20到后一直到d29 都是0 后来把rs指令改成d200也不行 读取返回数字都是0 m4置位复位好几次也不行 帮忙看看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帮忙看看 读取M4出不来 都是0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变频那边设置一下

网友B:
你用FX-3U485ADP ?若是的話,指令錯誤

网友C:
ADPRW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