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5u有没有时间戳功能

楼主(2020-12-12):
感谢大神相助!我想得到当前时间相对于过去某一时间(比如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的总秒数,有没有一个指令或特殊寄存器里有这个功能?

网友A:
TRD(P)指令,读取CPU模块内置的实时时钟的时钟数据
感谢回复,如何转换成时间戳呢

网友B:
这个叫什么时间戳,这个就是时间累计,简单一点,秒脉冲加1
停电也要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