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3):
屏里面画了一些圆,背景色黄绿红代表故障,运行,停止,采集MW138,不同的值显示不同的颜色,偶尔不变化,刚开始是采集的DB块数据,发现DB的数据没变化,圆的颜色会改变,后来将DB区的数据mov到M区,屏采集M区的数据。情况好转,前两天用户说有个圆不变颜色,这个是不是个坑,连接S7-200smart没这个问题,跟1200PLC有这个问题。哪位碰到过。

网友A:
检查一下  应该是哪里没搞好  DB块能直接导入到屏

楼主:
都试了,刚开始采集的DB块数据,不管是控制背景色还是可见性,确定DB数据没变化,但屏的状态会动,一闪而过。后来换成M区,控制可见性的没问题了,前几天控制背景色的有一个圆不变色了,我去现场试了一下正常,但用户拍的照片确实没变化。现在换成三个圆叠加,控制可见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