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时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20-12-13):
用数据线下载TK6071程序时插上数据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然后就下载错误

网友A:
驱动装好了的话,就是下载数据线或电脑USB口或屏口问题。换线试试。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大部分是线不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U盘下载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