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20变频器 模拟量端子问题

楼主(2020-12-13):
我用的是三菱5U PLC,西门子变频器。我有一个A电机是用接触器控制的,但是我要监控它的A相电流,我买了一个互感器,0-5V输出模拟量,然后我准备配个FX5-4ad,来进行读取它。(5u内置模拟量已经用了。)西门子变频器是控制B电机。B电机不需要读取电流,变频器跟PLC是485通讯。
今天突然看到变频器有个模拟量AI1和AI2的输入点。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互感器0-5V的线直接接到变频器上面,然后用485读取这个模拟量的值呢?
这样是否可行呢?这样就可以省一个模块了。这样方不方便呢?

网友A:
这个输入点是用模拟量控制频率和速度等的吧??

网友B:
不可以,输入端子是控制变频器的 ,他的内部寄存器地址在不同功能下是不一致的。485要读指定的寄存器地址才可以。
time is OK

网友C:
西门子的不知道,如果是台达vfd-e的可以这么用。模拟量输入通过485通讯能正常读取到。

网友D:
西门子V20可以实时看到输出电流无需外接电流互感器,你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已经有通讯直接读不就行了,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