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下降运行中提升臂坠降

楼主(2020-12-13):
求助各位大侠:
故障现象描述:
设备动作描述:提升臂带负载上升和下降运行。
故障现象:设备使用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问题,近日出现提升臂带负载下降时,下降到一半的位置提升臂直线坠降,导致产品直接砸报废,检查电机抱闸和其他电气信号均正常,产品清理后再次带负载试机又无异常,变频器、PLC均无报警信息。设备使用三菱FR-E740-5.5K-CHT变频器和三菱FX3U-128MR-ES/A。为保险起见,更换了1台变频器,恢复生产7天以上无异常。
求助大家有无更好的办法防止提升臂坠降,自己研究了一下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有个“零电流检测”功能,pr152、pr153,但是不会用。求教。

网友A:
除非你能找到原来系统中发生故障的真实原因,否则只能靠外部冗余,因为靠系统自己检测自己然后做安全保护是不靠谱的.你眼下就是系统没能检测到异常导致的故障扩大化.
工程上一般没工夫给你慢慢研究哪里可能出错,能做的就是再加一道保险,再出问题那就是共军太狡猾,没办法了.
标准做法是独立一套电气系统检测提升臂运动状态(一般是编码器),然后同时接入主系统的驱动信号,核对二者的差值,同时对所有的安全信号做双回路处理,超差或者安全信息触发则立即动作.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网友B:
A700系列主要使用在bai起重、电梯、印包、印染、材料卷取及其它通用场合。A700产品适合于各类负载要求高的设备上。
F700系列特别适用于风机、水泵、空调等专业。
E700通用场合,也是经济型产品
D700是多功能,紧凑型产品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网友B:
网上帮你找的, 提升场合我们也是用A700

网友C:
没有用过A系列的变频器,不知道能不能加编码器反馈,做闭环控制,
做闭环时针对带负载上下的安全保护才能做到吧

网友D:
A系列变频器的有编码器接口板的。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网友E:
制動電阻是用的變頻器自帶的還是外挂的,如果是自帶的,換了變頻器好了可能是制動電阻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制動電阻是用的變頻器自帶的還是外挂的,如果是自帶的,換了變頻器好了可能是制動電阻壞了。
这个小功率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没有内置的。

网友F:
用A加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