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子程序的算法问题请教,Z值超范围

楼主(2020-12-13):
如图P21子程序是一个设备的recipe在触摸屏上的列表显示的算法,上下页控制,一页显示10个,一个recipe存储占300字。
原程序只可以保存60个配方,就是6页,这个算法没问题,但是现在由于配方增多,需要扩充,源程序不改的话当超过11页后也就是Z7会算到33000,Z7一个字最大范围-32768~32768,然后PLC就报错了,这个需要怎么改呀,需求是改到能有100页,也就是1000个容量。

网友A:
16位变址就不够就用32位变址,
如果还是不够,上工控机,用数据库。
那就是把Z7改用ZZ7吗,然后把Z8不被占用是吗?

网友B:
改大ZR容量

网友C:
用长变址寄存器啊 LZ V 32位都不够用的话 你这个程序就要重新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