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4):
我是个工控小白,入坑不久,目前在学习西门子系列的plc,请教大佬们一些基础知识。

大概需求说给大佬们听一下,看看怎么选型,主要是我不懂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的区别,网上搜索了一天,也是云里雾里。

选型有大概方向,上位机用西门子1500系列下位机用1200系列或者200smart,现场控制精度不高,用的是皮带传动。

需求1,现场安装导轨一类,受到工艺影响,安装精度不足,加上后期的维修调整,无法做到精确控制。但是现场20多台设备需要开关同步,中间速控制要求较低,快慢可以有差别。是否有自学习一类的功能可以仅仅设定时间就可以完成动作。

需求2,具有关闭保护功能,设备具有防止夹到物料的功能,夹到物料后,自动开出三分之一的距离,方便让物料脱离,如果重复夹到三次,设备完全开启并且报警。

需求3,具有关闭力的控制功能,在设备关闭到最后三分之一时,设备的关闭力应当小于70牛,保护物料,避免夹坏。设备大约400多斤,左右各200斤。

需求4,具有反馈功能,设备在开启与关闭时,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亮起,设备的开启和关闭状态受到1200的监控,并可以反馈到1500。需求2中的物料防夹,也需要反馈。

就这么点需求应该怎么搭配硬件组态呢,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所谓开环控制,就是PLC只管给命令,至于执行机构有没有执行,PLC无法获取任何的反馈信息,一般用在普通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而闭环控制分为半闭环控制以及全闭环控制,半闭环控制一般伺服都能做到,因为伺服自带编码器,可以反馈位置以及速度等参数,而全闭环控制就在半闭环的基础上在加一个检测的玩意,编码器也好,光栅是也罢,用新增的检测玩意与伺服自带的编码器做比较,以新增的玩意为主。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 下载积分:+2(rafael) 有道理!

楼主:
    那我可以理解为,如果只要开关状态和故障信息,半闭环控制就可以,我要加最后三分之一的物料防夹和控制力,就需要全闭环控制,对吧

网友A:
    防夹的你就限制一下力矩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那我在研究下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