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丢步的问题

楼主(2020-12-14):
最近用绝对位置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旋转,电机带有抱闸,每次动作提前0.5秒打开抱闸,上电初始化自动回零,但运行几个循环后,发现与最初位置有偏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速度快了或者负荷重了不行的,你什么负荷?多大的?

楼主:
电机用的57步进,速比16,速度大概8秒一圈,负重大概10kg

网友B:
加大加减时间试试,要是还不行,降低速度,降低负载试试
判断出是丢脉冲信号,还是步进电机丢步,在针对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