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刚激活好的,体验了一下,貌似比老版好用些,也不卡!

网友A:
Z版用不起啊

楼主:
已经有PJ的了

网友B:
希望楼主介绍一下怎么安装

网友C:
牛批,正版炫耀

网友D:
目前破解成功,这里把楼主的流程再详细的描述一下:
Win10大系统升级后,破解可能失效,这时需要重新导入注册表(然后重启即可),文件不需要再拷贝,其他破解流程是否需要再执行,可以尝试。
1、安装 EPLAN License Client (x64) 9.1.15.31700
2、安装 Eplan P8/EEC One /EPLAN Platform 2.7 (x64) HF1 11496,对于Eplan2.9,安装完后立即安装Update文件夹下面的内容,确保更新到Update4
    注意,一定要确保EPLAN License Client的版本为9.1.15.31700,若不是,可以卸掉EPLAN License Client,重新执行步1>,这些都可在控制面板的“卸载程序”中查到
3、使用Patch EPLAN P8 (V1.8-V2.7) 2018-12-17里面的内容,先进行类似Eplan2.7的破解:
     1>拷贝“SN-U10066.EGF 到 C:\Users\Public\EPLAN\Common
     2>添加注册表EPLAN 2.7 1-2.reg和EPLAN 2.7 2-2.reg
     3>按着shift键,重启电脑,设置禁用数字签名
     4>安装 HASPUserSetup(可用于win10 2004版本),论坛里面可搜到
     5>以管理员权限运行EPLAN 2.1-27 X64 crack ,安装过程中如果未提示弹出框选择,请重新执行步3>,如果提示未安装硬件狗,也请重复步3>和4>
     6>如果只安装Eplan2.9,此步不需要,此步主要针对Eplan2.7使用;防卡顿处理,以管理员权限运行PYG_DLL_Patcher_x64.exe软件,,弹出软件窗口,取消"右上角的成功后访问网站",
   最上面选择Eplan执行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EPLAN.exe);
   然后右下角“Load”按钮,装载破解目录下相关Eplan版本的xml文件,然后点击旁边的"Build"按钮,则会在当前破解目录的
   Eplan子目录下生成"version.dll"文件,将version.dll拷贝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下,完成
4、使用EPLAN 2.9 SP1 update4 和谐补丁 x64里面的内容
    1>拷贝“SN-U10066.EGF 到 C:\Users\Public\EPLAN\Common
    2>将“EPLAN 2.9 SP1 update4 和谐补丁 x64.exe放在EPLAN.exe”相同文件夹下(一般在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9.4\Bin下),运行补丁文件,执行补丁,补丁成功提示

个人认为,步4的1>应该可以合并到步3的1>,注意一定要把win10的defense关闭,否则一些破解文件会被删除,完成后可以重新打开defense,win10的微软拼音一定要设置为兼容模式

网友C:
楼上可以重开一贴,把相关下载链接资源都分享出来。做一个完整的教程。

网友B:
电脑上已经安装EPLAN P8 2.7 HF10,怎么安装EPLAN P8 2.9.
需不需要先卸载2.7的?

网友E:
高级货啊,我们这都只是用CAD画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F:
电脑配置低,跑不起来,不敢用

网友G(2021-02-19):
厉害,2.9有什么优点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