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到了2025年/2030年甚至2040年PLC还香么?
目前只会搞几种PLC,好怕自己被大趋势干掉

单片机?视觉?C#?Labview?。。。。。
探讨下未来哪个更香

网友A:
我感觉我要被年龄干掉

网友B:
精通一两种就行了,其他都是大同小异。你可见《天龙八部》的鸠摩智,会百家之长,每一种武功都是经典,还不是被扛着音响的乔峰一套降龙十八掌带走
QQ:569456723

网友C:
PLC成本还是高了。有些机器量产后,成本太高。
站长大人~

网友D:
芯片
隔行如隔山

网友E:
其实PLC相比PC软件类的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软件死机了,数据可能就没有了,PLC可以把数据存储起来。
相对来说,学习成本也比较低一点,只是后期的设备肯定向高速,准确的方向走了,那个时候就看个人的水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PLC相比PC软件类的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软件死机了,数据可能就没有了,PLC可以把数据存储起来。
相对来说,学习成本也比较低一点,只是后期的设备肯定向高速,准确的方向走了,那个时候就看个人的水平了。

数据通常是存在数据库的, 别说电脑死机, 就是坏掉了, 数据还在数据库, 就算数据库服务器坏掉了, 还有数据库备份.
PLC怎么比

网友G:
感觉未来物联网单片机是不是比较吃香

网友H:
PLC 搞好了  工作大把.

PLC 都搞不好, 其他也别想.   单片机容易? 视觉容易?

现实中, 会plc 的到时不少,但是都是紧紧限于plc,  稍微有变通就愁死了那种,  这样的 最多也就是能接线,会协助调试而已.

网友H: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3347.html
像这个帖子.   问题都不在点上.   怎么可能有出路.
关键是接到这个任务后 他没有去思考,学习和查资料,就来问了一个 很开发性的问题.  像这样 学啥有没有出路.

你不光要会plc  还要 掌握你所用的器件的原理, 控制方式.  工艺流程等才算是掌握.

学习单片机不光是C语言.  除了单片机本身,  外围的ADC  DAC  ,模拟器件 数字器件,其工作原理 通讯方式都要掌握才行. 你要深入到最原始的二进制数据 ,一个bit 一个bit的 去分析.   如果仅仅止步于点个灯, 读各时钟, 那么也跟plc 一样 没有出路.

网友I:
都是大神来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要被年龄干掉

网友K:
     学习单片机不光是C语言.  除了单片机本身,  外围的ADC  DAC  ,模拟器件 数字器件,其工作原理 通讯方式都要掌握才行.这些都非常基本的。
     关键还是算法,PLC的PID大家基本拿来用,要你自己写写的出来不,这还是最简单的;MODBUS,或者以太网通信你单片机做的出来的;参数识别那些,你搞的定不;什么矢量乱七八糟你会不;根据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速度计算 位置计算你会写不;控制里什么时候用滤波,什么时候不用滤波,知道吗等等 一大堆
     人工智能的发展PLC的可能下岗

网友L:
亲,建议您这边同时学习汇编语言,深入了解底层驱动机制。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M:
赌一把视觉算法,学习量只要够多,ai比plc更靠谱。

网友N:
PID功能我还真的用PLC单独写过,其实难倒是不难,就是在时间轴上细分,过冲抑制,默认变化,变化率检测等等,写起来特别长,写个PID功能几千步,不过说真的,自己写的PID可能没有标准PID的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基本上属于专用型,用起来很好用
引用 网友K:
     学习单片机不光是C语言.  除了单片机本身,  外围的ADC  DAC  ,模拟器件 数字器件,其工作原理 通讯方式都要掌握才行.这些都非常基本的。
     关键还是算法,PLC的PID大家基本拿来用,要你自己写写的出来不,这还是最简单的;MODBUS,或者以太网通信你单片机做的出来的;参数识别那些,你搞的定不;什么矢量乱七八糟你会不;根据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速度计算 位置计算你会写不;控制里什么时候用滤波,什么时候不用滤波,知道吗等等 一大堆
     人工智能的发展PLC的可能下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