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5Uplc    在程序里怎么做判断  还是有专用的指令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有个集电极的z相,那个就是转一圈发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有个集电极的z相,那个就是转一圈发一次的

不是伺服 是个步进电机

网友B:
那就用当前脉冲除以你一圈脉冲

网友C:
是持续发脉冲的指令话,用脉冲对应的计数器除以一圈的脉冲数;最后得出来圈数。或者加个原点开关做计数,用高数计数器。

网友D:
当前值除以每转脉冲数取整就行了,或者当前值的变化量达到每转脉冲数的时候加一,用定位完成的上升沿触发
工控肥仔

网友E:
你在马达外面接一个感应器就可以记数了,何必搞那么麻烦了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在马达外面接一个感应器就可以记数了,何必搞那么麻烦了

    同意楼上朋友的说法,非要搞那么复杂吗?